MCGS组态画面请教

楼主(2015-10-24):
在触屏里组态一个画面,一个按钮怎么在开的时候为红色,同时字显示为:开 关的时候为绿色,同时字显示为  关   我设置只能是一种颜色,字也不会变化。。但是PLC里的相应点动作正常。就是屏上显示没有变化。

网友A:
表达式不对啊?要么就是没读到相应的寄存器。

楼主:
这是屏上显示的,不论开还是关只显示一个样,不会改变

楼主:
回复 网友A:
表达式该怎么设啊?

网友B:
表达式就是你连接的那个变量,什么设备0_读写_m005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了,我改了试试

网友C:
可以直接关联变量。

楼主:
回复 网友C:
你这个两个按钮做的吧??

网友D:
反正我觉得用两个按钮挺简单的

网友C:
为什么要用两个按钮呢?我就是一个按钮做的。
标签动画组态属性设置下你把“填充颜色”,“显示输出”,“按钮动作”关联同一个变量就可以了。

楼主:
还有个问题这个M寄存器的数量能不能增加啊?不够用了。。

网友E:
pcb厂家    双层   300一个平米     375149545

网友F(2016-09-19):
这个简单的,控件属性里设置好变量地址就可以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