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0-24):
现在我这有两台设备,一台是CPU315对应的屏幕是MP377 15",一台是CPU317对应屏幕是TP1500,现在我已经将两台设备通讯起来了,PLC之间相互传递数据是没有问题的,但是现在有一个关键的问题,在程序不变的情况下,只要两台机器一通讯,屏幕就不能用了,我如果断开通讯,屏幕就继续还是能用。现在所有的波特率都是1.5M,屏幕地址一个是1,一个是5,PLC地址一个是2,一个是4。有没有大神请教一下,应该怎么弄,谢谢!!!! 看看下面的网络图,有不合适的地方吗?

网友A:
两台S7-300,使用的是什么通讯方式和通讯数据线,每台S7-300和它的触摸屏之间又是使用了什么方式的通讯和通讯数据线。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两台S7-300之间用的profibus dp,PLC和屏幕之间也是用的Profibus DP通讯。

网友B:
站号好好配置

楼主:
回复 网友B:
站号现在肯定是没有重复的,给西门子客服打电话后让把从站CPU上只能接一条进线,按他们的方式接了,还是不行。

网友B:
回复 楼主:
添加通讯扩展模块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现在的问题是这样的:两台设备连接处的DP接头,我如果把终端电阻打到ON上,两台设备都是可以单独使用的,但是PLC之间不传递数据,如果打到OFF上,屏幕就都不能用了,但是两台PLC之间是可以传递数据的。

网友A:
其实可以百度到解决方案的。
确认硬件接线正常,确认所要组成的网络类型与架构,然后使用软件进行组态配置。
http://blog.sina.com.cn/s/blog_669692a60101av69.html

楼主:
回复 楼主:

楼主:
回复 网友A:

楼主:
回复 楼主:

楼主:
回复 网友A:
烦您看一下,这个借口需要选择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烦您看一下,这个借口需要选择吗/?
应该是需要设置的,建议看一下西门子公司关于profibus dp通讯手册。
另外上传附件参考一下。
【方案】
图尔克电容传感器进行点胶机液位检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