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0-24):
现在我这有两台设备,一台是CPU315对应的屏幕是MP377 15",一台是CPU317对应屏幕是TP1500,两台设备之前都是单独使用,没有任何问题,现在我将两台设备通讯起来了,PLC之间相互传递数据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有一个关键的问题,在程序不变的情况下,只要两台机器一通讯,屏幕就不能用了,我如果断开通讯,屏幕就继续还是能用(就是我通过把两台设备连接处 的DP接头来回拨动ON和OFF来实现的)。现在所有的波特率都是1.5M,屏幕地址一个是1,一个是5,PLC地址一个是2,一个是4。有没有大神请教一下,应该怎么弄,谢谢!!!!

网友A:
估计你两台CPU之间用的DP通讯方式,CPU与触摸屏之间相当于是主从的通讯模式。如果两台CPU都是主主通讯,那么必然要占用一条通讯通道,肯定无法访问触摸屏了;如果两台CPU采用主从通讯,那么从站的CPU没有主动访问的权限,也是无法连接对应的触摸屏。如果两台CPU都还有DP口的话,建议这两个口做个MPI通讯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