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神们!S7-200和labview通讯,配置NI opc server时出现问题!

楼主(2015-10-24):
(无正文)

楼主:
plc“通讯”里面本地地址是1,plc地址是2,通过com1连接。在opc server里面,master id是1,device id是2,也用的了com1,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呢?

网友A:
com1不存在
【方案】
华北工控机的主要分类

楼主:
回复 网友A:
怎么可能,我配置opc之前用com1下载了程序的啊。

楼主:
现在之前的错误没有了,但是读取的plc数据都是0,怎么回事啊?

网友B:
这里估计研究labview的不多
软件功能很强大
email: ytleader@126.com
【方案】
天干物燥注意防火!FLIR消防用热像仪十年助力救援安

网友A:
回复 网友B:
跟labview又没关系,是opc的问题,就是kepware的问题
【方案】
加工机 | 电火花加工应用检索面积对加工的影响

网友A:
COM1被占用?
【方案】
生产现场的无PC化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样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问题其实就是opc在运行的时候会占用com1,这时候不能向plc下载程序,我发现这时候即使把opc关了后,还是会显示com2被占用,必须重启电脑才能向plc下载程序,所以我都是先用com1向plc下载程序,然后才打开opc,不知道有没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太不好用了!

楼主:
哎,还是没有解决啊,都三天了!

楼主:
哈哈,问题已解决哈,三天就这样没用了

网友C:
回复 楼主:
确实是这样的 而且连接的时候连编程软件都不能打开 不然西门子软件也会占用端口 其他就通讯不上

网友D(2017-07-13):
回复 楼主:
跟你的问题一样,不知道是怎么解决的啊

网友D:
回复 网友D:
必须用下载线那个接口吗

加的232板卡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