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0-24):
各位,我是电气的新手,最近被电缆线径与载流量的关系所干扰,上网就查到有一个估算口诀,但看网上的一些载流量的表格又好像不对,有没有比较准确的一个线缆载流量资料可以查询的,我现在45A电流用的是10方的单芯多股铜导线(距离比较短),是否可以,如果按照网上的一个估算口诀,按照16方的铝线应该估算是16*4=64A,是否正确,或者有其他比较准确的资料可以查询的。谢谢各位。

网友A:
经验所得一个平方大概5到8个电流

楼主:
睡着线径的加大,电流密度不是越来越小吗?

网友B:
回复 楼主:
是的,不是线性关系

网友A:
这个东西没有绝对的,选线尽量大一些!差不多就好了!

楼主:
那你们觉得10方铜线缆(单芯多股)正常工作载流量是多少啊?

楼主:
我想再问一下,如果选取的线径过小,在通电的时候,温升方面会有体现吗?

网友C:
用6平方毫米的铜线不是可以吗?

网友D:
看产品样本或设计手册上(等),有无相关的数据;导线的载流量,与敷设方式等也有关系。
导线允许有一定的温升,但未确切观察过。

网友E:
用10平方的没问题!

网友F:
导线通电电流和直径、长度、电导率、最大允许压降、频率、导线自身允许最大功耗等等有关。自己慢慢算吧我也是水货不会算。

网友G:
45A的载流量用10方截面的线,非常合适。我就是这么选型使用的。35A-50A范围的载流量,用10方截面的电缆线(铜),50-100A载流量,用16方截面的电缆(铜)。

网友H:
你这个选型没问题,个人认为这类问题最好不要认为有什么准确的规定,有一个大致的范围就行了,同样的线径,架空和直埋是不一样的,单芯和多芯是不一样的,都一样了,不同厂家出的还不一样呢,没把握的话,就降标使用,安全比省钱更重要。

网友I:
铜线1平方6个流,铝线一平方3个流啊。

网友J:
线径越粗载流量越小。

网友J:
楼主的这个10平方的线带45A的没问题。

网友K:
分享个实例就半月前,柜内线,电机功率30KW,潜水泵,额定电流66A,正常情况30KW的电机我都选BVR16的线,这次我也是这样选的,结果,到现场一远行,线都烫手,没测温度。也不知道线到底能不能挺住,真心不敢这样一直用,所以现场给换了换成BVR25的了,由于就换了这点线,成本不多,也是个例也就没找原因。

如果大家谁有这方便经验的,可以说下!!

网友L:
一般好一点的电缆厂家会有载流量说明书,不同的标准也有,我们做 CE认证的时候也有标准

网友M:
 买一本《电工手册》里边比较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