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0-24):
1.电源工作原理简述,开关电源由UC3842组成,其12脚为供电脚,此电源由电容板+530V经过R1 R2 R7 R8降压限流,稳压管ZD1稳压提供,没有传统的启动支路,震荡频率由7脚外接的R/C定时元件进行调整。5脚为电流取样,外接47欧姆到地,说明已将过流保护功能取消了。10脚输出PWM脉冲驱动开关管工作。
具体可以参考草图,此图由于有很多的微型贴片元件组成,元件布置密集,故可能有很多错误的地方,但是基本不影响分析,特别是红圈内的电路,望谅解。

2.电流检测电路。

U V W电流分别经过3个莱姆互感器进行检测,由其3脚输出电流检测信号,然后进入TL084运放进行放大,放大后的电流信号分别从TL084的1,7,8脚经擦排CN301进入主板。流程可以参考草图。
TL084的工作电源由主板开关电路提供+15V -15V。

3.制动,电机温控,风扇控制图。

制动电路由光耦3120组成,其6,7脚输出脉冲信号到模块制动管。
模块温度控制由模块8,9脚内的NTC电阻经F101 F100保险丝进入擦排CN301进入主板,可参考图。
风扇控制由光耦TLP621组成,主板输出低电平信号经擦排CN301进入光耦2脚,P621导通控制风扇。
电机温度控制由P621控制,参考图。

                                                                                               (待续)

网友A:
曾经也试着画图,但理论不懂,走线分不清而放弃。

网友B:
鼓励共享!!!!!!!!!!!!!!!!!!!!!!!

网友C:
自行绘图分析

网友D:
楼主太厉害了,佩服。

网友E:
电源部分有些好像比较复杂

网友E:
没看懂2844供电怎么来的。

网友F:
回复 网友E:
“…此电源由电容板+530V经过R1 R2 R7 R8降压限流,稳压管ZD1稳压提供,没有传统的启动支路…”

网友G:
楼主厉害 ,还有F5伺服 它的编码器信号是模拟量信号?

网友H:
完全看不懂啊,对楼主万分崇拜中。楼主收徒弟不

网友I(2016-02-08):
留下足迹,回去仔细看

网友J(2016-06-11):
能画出图来真不简单,不过怎么样分析那里坏了呢?

网友K:
楼主能把这么复杂的电路画出来,可以的不错。除了熟悉各个电子元件还需要很多时间。

网友L:
回复 网友M:
哎呀,不错哦

网友N(2016-07-17):
真牛,太好了

网友O:
祝塘兄手艺非同寻常,人品更是令人称赞!

网友P:
楼主真用心啊,话的真板正

网友Q(2017-04-15):
回复 网友J:
谢谢分享!

网友R:
顶楼主!分析很到位

网友S:
学习了,感谢指点

网友T(2017-06-07):
楼主我想请问下,科比f5变频器控制板电源附近好几个贴片三极管是起什么作用的。我有一个控制板死活修不好帮帮我这个新手吧。

网友U(2018-01-26):
有原理图,还有理论,必须赞

网友V(2018-03-23):
引用 楼主:
1.电源工作原理简述,开关电源由UC3842组成,其12脚为供电脚,此电源由电容板+530V经过R1 R2 R7 R8降压限流,稳压管ZD1稳压提供,没有传统的启动支路,震荡频率由7脚外接的R/C定时元件进行调整。5脚为电流取样,外接47欧姆到地,说明已将过流保护功能取消了。10脚输出PWM脉冲驱动开关管工作。
具体可以参考草图,此图由于有很多的微型贴片元件组成,元件布置密集,故可能有很多错误的地方,但是基本不影响分析,特别是红圈内的电路,望谅解。

2.电流检测电路。

U V W电流分别经过3个莱姆互感器进行检测,由其3脚输出电流检测信号,然后进入TL084运放进行放大,放大后的电流信号分别从TL084的1,7,8脚经擦排CN301进入主板。流程可以参考草图。
TL084的工作电源由主板开关电路提供+15V -15V。

3.制动,电机温控,风扇控制图。

制动电路由光耦3120组成,其6,7脚输出脉冲信号到模块制动管。
模块温度控制由模块8,9脚内的NTC电阻经F101 F100保险丝进入擦排CN301进入主板,可参考图。
风扇控制由光耦TLP621组成,主板输出低电平信号经擦排CN301进入光耦2脚,P621导通控制风扇。
电机温度控制由P621控制,参考图。

                                                                                               (待续)
加上电压检测电路就好了

网友W(2021-03-13):
动手能力很强,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