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串口

楼主(2015-10-24):
各位大侠   怎么固定设置一个电脑与plc链接的端口com

网友A:
设备管理器——硬件--端口--通讯设置--高级--指定端口--OK

网友B:
楼上正解,设置一次就可以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设备管理器——硬件--端口--通讯设置--高级--指定端口--OK
 这个正解!

网友D:
这次回完贴我就有99分积分了好高兴

网友E:
设置后下次还需要插在同一个USB口上,换个USB口也许转换出来的COM号就又不一样了;

网友F:
这个帖子图文并茂,好好一步一步边看边设定吧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398773

网友G:
买数据线应该有个小光盘,那里面有视频教你如何修改端口号

网友H:
换个USB口也许转换出来的COM号就又不一样了;

网友I:
回复 网友F:
不错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