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机器人急停

楼主(2015-10-24):
要通过按钮给机器人急停,急停时机器人的所有动作需停止,机器人的程序该怎么编啊?用中断吗?中断程序怎么编啊?求问各位大神?

网友A:
你正在使用PLC控制器制造ABB牌子的机器人吗?还是用ABB公司生产的机器人编制用户运动程序而已?
ABB公司生产的成套机器人设备里面,示教编程器上已经自带了紧急停止按钮了,无需客户自行添加和编制急停按钮程序。

网友B:
看你是不是用通信还是走IO。走通信的话,可以在通讯上软件的方式串联在使能上,如果走IO直接可以将急停按钮跟使能按钮串联。貌似记得机器人电柜板都上有两根线是短接的,你可以将那个短接线串上一个急停按钮。

网友C:
PLC的中断好像是排队的(太高档的我就不知道了)不像有些高档单片机比如microchip的dsPIC芯片可以动态改写中断等级。回帖就是为了拿这一分积分。

网友D:
没电了是不是就不会动了?

网友E:
没看懂你的意思

网友F:
把你外部按钮的那个信号跟系统输入关联,动作选择stop或者emergency stop,里面有多种,可根据实际情况来选。如果你不单单想让机器人停止,还想关闭一些信号,可以配置Event Routine

网友G:
不用这么麻烦吧,机器人本身急停断开的是硬触点,不是程序里的东西~

网友H:
外部急停IO可以配置成急停信号,它会串联到运行链上。

网友I:
急停以后应该是暂停吧   恢复后再按启动继续刚才的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