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 ACS600!!!!!!!!!!!

楼主(2015-10-25):
上电开机,电机有抖动。三相电压290v-308v来回跳动,请问大虾们是主板问题还是驱动板问题??

网友A:
检查参数设置,必要的时候恢复出厂设置。
如果故障依旧,,需要拆卸出来进行测量检查内部的各路驱动信号才能做出进一步的判断。

网友B:
母线电压是否稳定?空载是否稳定?

网友C:
这种要看情况来判断,这种抖动一般都是三想输出不平衡,可以先看下驱动电流几组是不是差不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