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0-25):
55KW的,换了霍尔也没有校,实际上是输出不缺相,误报警,拆掉霍尔可以运行,你们说应该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A:
实际检测三相电流平衡吗?

网友B:
没遇到过。没有思路,查出原因请分享。

网友C:
说实话我就是个水货我也不懂,但是我发现回帖可以赚积分所以我就来咯。

网友D:
换了霍尔也许不同规格

网友E:
这个应该一般只有可能是霍尔和后面的信号放大处理运放有问题,可以看下机器检测的电流是多少,卡下三想的电流是不是差不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