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0-25):
我现在有S7-300plc 组态王和IPAM数字量采集模块,现在组态王能同时控制PLC和IPAM了,但是PLC如何通过组态王控制数字量模块输出呢,就是我PLC里面输出一个量,通过组态王通讯到IPAM,使IPAM的输出口有输出。

网友A:
可以用组态软件读取PLC状态再进行判断,然后组态软件再去控制数字端口模块。你想用PLC“主动”去读取那端口我个人认为你这个不行。当然我是个半灌水不是很懂。
+5

网友B:
通过脚本转发  详见:http://www.ad.siemens.com.cn/Service/answer/solution.aspx?Q_ID=121073&cid=1032

如果仪表用的是modbus协议,PLC采用300系列的,读取仪表变量是YB,要写入的PLC变量是PLC,然后点击“命令语言”再点击“应用程序命令语言”再 点击“运行时”,然后写入:“\\本站点\PLC=\\本站点\YB;”采集时间设为1s, 点击确认,组态王运行时每间隔1秒就会把仪表的数据传给PLC 变量PLC上。间隔勿太频不然组态王负荷太重,有条件间隔越疏越好,只要满足工况即可!祝你好运,不会比Wincc的VB复杂!另再说一句这种采集数据个数不宜过多,能少则少;装有组态王的电脑不能停电停运或死机,换句话说牵涉到有控制场合的要慎用,一般只用于只读数据的传递,这也是一个不同设备间通讯的权宜之计。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在网上看到了这个方法,我是直接在组态王里定义的M寄存器 比如我输入I124.0,输出M0.0,然后我在组态王里编写的M0.0=8I/O,,这样就可以PLCI控制模块第8I/O口了,就是运行起来有点慢。

网友B:
回复 楼主:
转发肯定没直接快的

网友C:
这个我做过类似的,如你所说可以在组态王脚本里把读到的300输出写入到IPAM模块中,也如二楼所说

网友D:
最好别这么干,谁也没法保证电脑不出问题,还是把控制交给plc直接执行,组态王转发还是不要吧。

楼主:
回复 网友D:
是 ,我也是这么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