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任何接、拆线都必须切断电源后方可进行……准确吗?

楼主(2015-10-25):
有一个填空题如下:
任何电气设备内部未经验明无电时,一律视为(有电),不准触及,任何接、拆线都必须(切断)电源后方可进行。
有人说,这习题表达不准确,是真的吗?

网友A:
确实,感觉最后一句话不是很准确,但是也没有多大的毛病。
因为如果不能验电证明是否有电存在,就不得触摸,拆卸,接线等等,那么就应该马上验电呀,确认无电方可进行呀。干嘛是切断电源?就算是切断电源,仍然需要再次验电,不是吗?

网友B:
如果万一来电呢,验电是程序上必须的,切断电源还需有明显标识有人维修,勿上电

网友C:
对于影响到安全的东西来说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我很赞成。

网友B:
这句话应该是没问题的,低压电工书上有说

网友D:
正确啊,干活的时间就应该这样子做。

网友E:
基本上理解得透,但感觉有点怪!

网友F:
确保安全啊

网友G:
安全第一。题目就是强化安全意识。小心使得万年船。

网友H:
安全第一,没错

网友I:
这个是强化安全意思

网友J:
虽然人命不值钱 但授之父母不能虽便死  小心驶得万年船 严格意义上必须断电 如是不断电 出了事故 哪么也属于违规操作。带电本来就是个错的。

网友K:
必定人身安全第一。

网友L:
从安全角度就是这样的!

网友M:
你需要揣摩题的意图,如果是课本应该是从安全出发,但如果是工厂的话有可能是从实际出发。

网友N:
即使没电切断电源也是有必要的啊

网友O:
楼主在考电工证?还是年审?

网友P:
维修的时候,你有时候断了电,什么毛病都查不出来,只有通电监测电压电流,才可以把毛病查出来。。。查出了毛病,再断电接拆线,换元件。

网友Q:
24V接线很少断电的,大不了麻一下杀杀菌

网友R:
楼主要看清楚,这是学校里的实训方面的相关规定,对于大量学生在操作时,不严格要求就会出事的。

网友S:
接线只要保证线路的上下端没有电就可以了,比如总电源下方右很多开关,但是有一路有问题需要更换线,当然只须这一路断电即可!

网友T:
有些地方还需要放电吧

网友U:
理论上应该这样做,但实际上有些设备在生产中不能断电,换个断路器什么的带电也要做了。

网友V:
对啊!如果是带电作业,那就另有规定了!

网友W:
确保安全啊。

网友X:
安全还是很重要的呀。

楼主:
谢谢大家的指导!

网友Y:
为了安全,得切断电源.可现实中除了接380的,别的很少断电.

网友Z:
单从习题来看——

1. 首先需明确:
⑴ 无电的概念是什么。
⑵ 什么是电气设备,或者是此处电气设备指什么。
(这些,可以由老师来说明)

2. 从其用词来说:
⑴ “任何”一词太笼统;实际工作中,有带电操作的可能(做好安全措施的前提下)。
⑵ “内部”一词,也觉有点模糊,强调得有点偏颇,还与接下来的句子不协调。
(另外一般来说,学生试验是不允许拆开试验装置的,特别是刚开始学的)

3. 对该题的印象:
⑴ 其意图是好的,也有正确的“拳拳之心”;通俗地说其想法是好的,但有不明确和混杂之处。
⑵ 作为单独的习题,虽然有正文的铺垫,却仍以能够明确适应范围为宜,否则学习者可能作为一般的准则。
(楼主应当也是注意到了正文的,不然不会给出正文相关部分,如同19楼的提醒)

网友Z:
   进一步的分析——

1. 该题的前提
   ⑴ 其面对的对象,是初次或初期学习电知识者。
   ⑵ 是针对实验室、针对实验设备、试验课程而言。
   因此,开始时养成这个习惯、遵守这个规则是正确的。

2. 该题的合理性
   ⑴ 对于初学者,若不如此写,可能会很复杂;或者理解不了、或者引起理解上的误差,从而导致错误。
   ⑵ 所以,虽有不全面之嫌,但因为摘取的是书中的一段话,有前后限制,是为了保证试验的安全性,仍是可以的。
   也就是说,单独看这习题,表述是不完善的;但结合到书中的内容,又是可以的。

3. 教学上可补充说明(亦可以在一定程度之后)
   ⑴ 在今后工作中,随着安全知识、技术知识、操作技能的丰富和提高,具体事项将会细化。
   ⑵ 比如,在采取了有效安全措施、遵守有关规则的前提下,是有可能可以触及带电导体的(不懂则不能、不允许),也可能可以带电接线(不允许带负载、保证连接点绝缘良好等)。
   这样说来,本着培养专业工作者的目的,必须用词严密准确,该题仍可以作适当的修改。

   补记:
   还有重要的一点是,必须强调对于安全问题,思想上必须高度重视,没有取得相应操作资格、没有必需的技能,不得操作。

网友Z:
   那么习题如何修改呢,其实很简单,加个限定条件就可以了:在实训操作中,……
   或者干脆一点,问:“电工实验实训室操作规程”中的第几条是什么。
   由于习题已经存在了,这些需要老师去说明。

   由于面对的是没有独立操作资格的学生,培养的又是今后的专业工作者,所以表述需要慎重。
   因为安全的重要性,一些操作要求,首先需硬性接受、严格要求;但也不是让其害怕(而原则上害怕就不要做),而是逐步明白所以然,明白如何防范、如何保证安全。
   在实训中,逐步讲解安全规程、安全思维、安全措施、安全操作,养成良好的安全意识和良好的操作习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