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如何简化

楼主(2015-10-25):
大家看看下面的程序如何简化。

网友A:
像这种程序我一般不做简化的,高级复杂的命令我一般不使用,是因为不会表情,就搞个开关量一一对应多好,通俗易懂

网友B:
用MOVD指令,不过控制字具体如何,我也不太清楚,请参考手册:

网友C:
这种最简单的应该就是传送指令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用MOVD指令可以实现上面的程序简化。

下面这个程序就不行了。

楼主:
下面这个程序用传送指令试试看行不,其中输入2.00、2.01、2.02和输出101.00、101.01和101.07有其它作用。

网友D:
传送指令可以的

网友E:
指令练习时,做些方法比较是可取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下面这个程序用传送指令试试看行不,其中输入2.00、2.01、2.02和输出101.00、101.01和101.07有其它作用。

OMRON的软件传送相当灵活,可以用XFRB指令,3位、5位、任意位都可以。

楼主:
回复 网友B:
用XFRB指令正确。

网友F:
回复 楼主:
当然行,加比较就行。

网友G:
练习当然有多种方式,但在实际应用中,还是不用改好,坏个点什么的改点方便。

网友H:
我猜不是楼主想简化,而是因为楼主是学生,有这么一套试题要解决

网友I:
回复 网友G:
W我也是这样认为的哈!

楼主:
回复 网友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