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交流

楼主(2015-10-25):
求三菱plc与三菱变频器rs-485通讯,通过昆仑通态触摸屏显示变频器的频率和电压

网友A:
亲,你是要别人帮你做一套还是要手册资料?还是要别人教你怎么做?自己会做的话翻翻手册就行了,手册是最好的教材。

楼主:
是这样的,我自己根据手册里试了一下,就是不行!

网友A:
回复 楼主:
你是第一次做还是有经验了?很多人来这里问这问那基本上就是没有认真读说明书,当然我不是说这个有什么不好。看说明书不要浮躁。看好说明书你获得的比别人解答的更多。

楼主:
谢谢传授经验,我一定会认真看说明书的!

楼主:
请问一下你,有昆仑通态触摸屏的说明书吗?谢谢!

网友A:
官网,你不会百度么?

网友B:
先要确定通信协议

楼主:
变频器回复给plc的数据是不是发送回来到rs接受数据的十个寄存器里面?

网友C:
回复 网友A:
对 啊要不浮躁要扎实

楼主:
谢谢传授经验,那要在触摸屏上显示频率等参数要怎么做,是不是直接根据手册里的格式调用寄存器在触摸屏上做显示?

网友D:
先搞定三菱plc与三菱变频器rs-485的通讯问题,网上书本上相关的资料大把啊。
然后写昆仑通态触摸屏与PLC的相关程序。

楼主:
变频器回复给plc的数据是四位,触摸屏怎样才能全部显示出来

网友E:
慢慢来吧 有什么不懂可以问 但要讲清楚

网友F:
我现在还没有学会通过通讯控制变频器。过些天变频器到后开始学习。。

网友G:
俺觉得PLC数据传到触摸屏应该不太难,主要是你首先要把PLC和变频器的通讯搞定了

楼主:
通讯搞定了,可以控制正反转和频率写入,就是不会显示参数!

网友H:
手册还是很是最值得参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