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0-25):
编码器反馈脉冲与指令脉冲总数不一致是什么原因?

网友A:
你看下有没有参数可以设置反馈脉冲数的。

网友B:
楼主,这个我确实不知道。我是来凑热闹的。

网友C:
刚做了下实验 台达的PLC 用PLC输出脉冲做输入用 始终偏差2个脉冲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看下有没有参数可以设置反馈脉冲数的。
我是通过伺服器实时监控的,编码器反馈脉冲数不是取决于电机转数吗,

网友D:
这个要看相差多还是少了,相差一两个不要理它

网友E:
如果实际脉冲与设定脉冲不一致,那就是两条,要么是丢数了,要么是有传动比。前者需要不断的修正和清零,后者是正常的。

网友F:
或者可先看看1楼所说的;不知相差数,有无规律。

网友G:
线数之类换算了吗

楼主:
回复 网友E:
你说的有道理。
我电子齿轮设置的是1:1;
如果是干扰导致反馈脉冲丢失,那么电机应该会转更多一点来进行补偿吧?这样才能保证控制脉冲等于反馈脉冲吧?
如果是干扰导致反馈脉冲增加,那么电机应该会转更少一点来进行补偿吧?这样才能保证控制脉冲等于反馈脉冲吧?

网友E:
回复 楼主:
是的,如果没有齿轮比,是某种原因导致的丢脉冲数,那就要看看设定值脉冲和实际值脉冲的波形,看看是谁丢的?丢在什么地方了?什么原因导致的丢脉冲?而不是盲目的去补尝给定值。只有找到丢脉冲原因以后,再说如何做。解决问题会更彻底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