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0-25):
西门子EM235模块数据采集干扰问题,怎么解决,并电容?要多大的 什么型号!

网友A:
屏蔽,用元件滤波,或者在PLC里面用软件做个IIR滤波器,直接用MATLAB自带的滤波器设计软件就OK,;我想你这个对信号的相位延迟要求不高吧。你说要并多大的电容这个要看你的信号源特征和你想要的3dB带宽。

网友B:
信号隔离器,某宝100左右

网友C:
输入信号电压还是电流?

网友D:
具体得看干扰的具体原因。
可以试试软件滤波。
中值滤波:一般取奇数个采样值,将中间值作为输出。
去极值平均滤波:是采样n个,去掉两个极值对n-2个采样值求均值,下个周期重新采样新的n个值。
滑动平均滤波:连续取N个采样值看成一个循环队列,队列的长度固定为N,每次采样到一个新数据放入队尾,并去掉原来队首的一个数据(先进先出原则),结果就是取当前队列中的N个数据的算术平均值。适用于高频震荡系统,平滑度好,对周期性干扰有很好的效果。缺点:灵敏度低,对偶然的脉冲干扰抑制效果差。
滑动去极值平均滤波:,即每次采样一个值,替换掉缓存区的最老的那个值(环形队列),再去掉俩极值,最后求均值。该滤波对周期性干扰和脉冲性干扰有很好的抑制作用,平滑度高,灵敏度并不强,不适合模拟量变化较快的场合。

网友E:
信号共地了没?

楼主:
我见有的用0.47微F 25V电容并在模拟量输入端,输入类型是电压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