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0-25):
某变频器驱动电路用332J驱动,模块是75A的。因手头没有332J,用331J代替了,是否可以?

网友A:
我终于有119个积分了,好累。

楼主:
回复 网友A:
332J 输出最高电流2.5A   可直接驱动1200V150A模块

331J 输出最高电流1.0A    可驱动1200V100A模块

机器上的是1200V75A模块  不知替换后会不会出问题

网友B:
太小了吧。最好还是用原型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