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0-25):
一条喷涂生产线,工作电流在300A左右,距离电柜70米,请教各位师傅要放多大的线比较合适。

网友A:
条件允许就用120的电缆吧

网友B:
建议150平方的三相电缆线,如果资金宽裕,建议留有余量,上185平方的电缆线。

网友C:
150铜电缆。

网友D:
考虑安全载流量、线路压降、校核经济电流密度(大概是这词吧)等。

网友E:
回复 网友C:
赞成这个,太大也浪费

网友F:
估算150平*2=300A够用没余量,建议185平的

网友G:
150平的铝电缆就可以了啊。

网友H:
铝的可以吗?好像不行啊!

网友I:
用150的线就可以了!

楼主:
非常感谢各位老师的帮忙,今天跟老板谈了一下,考虑到以后可能增容的问题,决定用185的铜电缆,谢谢各位师傅!

网友J:
肯定要185的啦,还得铜线。

网友K: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各位老师的帮忙,今天跟老板谈了一下,考虑到以后可能增容的问题,决定用185的铜电缆,谢谢各位师傅!
扩容量不大的话,应当可以了。

楼主:
初步预计扩容不是很大,后期可能会增加几台空调和风扇以及部分照明灯,顶多10多个KW。

网友L:
如果是我就用185的

网友M:
考虑到今后增容,需要185平方的铜电缆线。

网友N:
如果想省钱,可以用2根120铝芯电缆,铜芯的用185的。

网友O:
我公司使用的电动机132kw电流运行在220A,使用众邦120铜电缆,夏季电缆沟内电缆温度55℃。所以,资金允许的条件下,电缆放大一点有好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