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烧坏

楼主(2015-10-25):
最近不知怎么了设备的开关电源经常被烧啊,与电压有关系吗?

网友A:
测量电源电压,不论白天黑夜,电源电压的波动尽量控制在±10%之内,也就是单相最高242V,三相最高415V。

楼主:
回复 网友A:
单相电压我们控制在227到235之间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们控制在225到235之间

网友B:
那看电压 是不是在开关电源输入电压范围。

楼主:
回复 网友B:
开关电源一般是230

网友C:
什么开关电源?

楼主:
回复 网友C:
24v电源板

网友C:
回复 楼主:
型号品牌,差的开关电源短路,过载就会烧了

网友D:
这个与负载有关,你的开关电源容量多大,负载容量多大?

网友E:
开关电源博大精深,一定要选择正规厂家的,除了性能,还有安全上有保障。

网友F:
测下输入电压及输出电流

网友G:
应该是质量问题吧。

网友H:
回复 楼主:
我们的设备也是,烧了好多电源,不过坏了换新的,客户出钱给我们买

网友I:
回复 楼主:
开关电源的优点就是宽电源输入,一般都110V-240V输入。如果是特别定制的话,基本100V-690V都是可以的。

网友J:
回复 网友H:
只有给苹果做代工的才这么财大气粗

网友K:
负载过电流.散热不好.潮湿

网友L:
换上足容量的,好品牌的试下看。

网友M:
开头电源电压宁低勿高。选择品牌很关键。

网友H:
回复 网友J:
被你猜中了,是苹果的代工厂

网友N:
看是否在某个时段供电电压过高所致,超出了电源的调节范围 。

网友O:
开关电源,不怕电压低,但是稍微高一点,就可能烧,看住电压。

网友P:
楼主最好加一个自动稳压器比较好一点!

网友Q:
供电电压太高,或负载太重

网友R:
电源波动大吗

网友S:
估计是负载的问题吧,换容量大一号的呢!

网友T:
单相用电只要不超ac260v均属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