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0-25):
插件机,操作员反馈说打某种跨距的元器件抛料奇高,大部分都会插入不良。都忙着新车间装设备,就让技术员先调整下,无效。去仔细观察了下,发现取料过称中明显有的元件位置有差异。就判断是前级的元件定位,整形出了问题。而不同的元件跨距是靠两个迷你小气缸动作定位的。用手微动气缸阀芯,伸出漏气。退回有2毫米缩不回去。很明确是磨损过度了。就连着本体拆了下来,跟另外一个对换。(另一个现在的产品极少用上)。装配好后试打板正常。下图就是这小玩意,一次性的,外面是螺纹,要扭进本体里面去,看了下是没办法拆卸修复的,估计要买的话价值不菲。

网友A:
是进口的吗?有型号网上查下就知道了

网友B:
是进口的高速插件机吧,国内在高精度控制零部件这一块,很少能做到进口的精度,就单单材料都做不出进口的耐磨的效果。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松下的RH2B.现在的新款132机型都是新加坡组装。

网友C:
楼主的检修能力不错!

网友D:
2楼说的很好,国内的材质还是不行的,技术可以仿造,材质不可以。

网友E:
确实是够迷你的了

网友F:
SMC有这个气缸。普通的东西。其它品牌也有,只不过SMC名气大些。

网友G:
是够迷你的,但愿中国的材料学迎头赶上,早日也能做出相同档次的产品。

网友H:
找找替代品 找不到就只能买原装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