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0-25):
各位大神  我这里有本变频器(KF3000系列矢量变频器)的说明书 ,就是没有找到怎么样输入电机的参数!这是什么情况呢????跪求指点!

楼主:
变频器功率37KW ,所带的电机也是37KW的!

网友A:
有些变频器有自学习功能,不需输入马达参数,非常方便。
楼主的KF3000是什么牌子?浙江什么公司生产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浙江成功电子有限公司

网友B:
有些参数必须要改的如电机极数

网友C:
这个要看具体应用的吧 一般V/F控制可以设很少电机参数 如电机功率,转速,级数等可以不设,如果用矢量控制,电机参数要设的。

网友D:
楼上的老师说的很好!

网友E:
不做矢量控制的话就不用管!

网友F:
自学习功能现在很多品牌都能满足了。

网友G:
变频器如果是矢量控制用,因为要自调谐,是要输入参数,而且调谐时,必须不带负载。对于F/V的应用,是分品牌和功率的。比如,单位是土豪,不差钱,用22KW的变频器驱动7.5KW的电机,可以用,但是因为出厂默认值是22KW的,各种保护参数也是按照那个功率保护的。功率再大的话,有小电机模式的。比如,用110KW的带动7.5KW的,你不输入参数的话,运行要报警的。当然,有点抬杠的意味。

网友H:
不管怎么说,变频器和电机连接后,总有建立一个对应的电机等效模型。这就需要把电机的额定参数输入变频器,然后由变频器自动计算电机等效模型。否则,在控制上很难匹配最佳。什么都不需要,就是说对电机,不建模,就是V/F压频比控制,那电流呢?额定转速呢?电机对于突变的负载如何限制?等等,都无从谈起了。

或者说,没有电机等效模型的变频控制,如何做到人配衣服马配鞍呢?不合适咋办呢?

网友F:
楼上的也太不地道了吧,再不差钱也不能坑用户吧!如歌1:1都不能拖起来,那变频器就是崴的了,除非是高原地区需要降额使用外,一般都是1:1的对应起来用的,目前市面上还多崴品牌就是出来变频器场子的,我晓得的就有还几个品牌,放大使用还带不动最后还炸机的都有。只能说现在变频行业太混乱了。

网友I:
这个有点难啊

网友J:
矢量的变频器都得输电机参数吧。

网友K:
一般出厂的矢量变频器都是设置好参数的,而且附带的说明书是找不到修改参数的途径,最好还是用对应的电机功率来负载,如果想驱动功率小的可以联系你品牌变频器的售后或者购买新的对应功率的变频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