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0-25):
意大利的,我找不到这个编码器的资料,哪位好心人帮忙看看这是什么类型编码器,13条线,怎么接线。
型号:N390-D-360-1828-KP-L-CM5-R

网友A:
旁边应该会有接线图的!你仔细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B:
非常感谢你!

网友C:
进口的编码器不好代换,也很难和及时的购买到同型号的。
还是想办法用国产货重新设计系统和编制程序代换才是一劳永逸的方法。

网友B:
想问下楼主用在什么地方的,具体应用案例?

网友D:
回复 网友B:
有资料,还好,不坑爹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好,这是用在控制一个摆臂旋转一周时,不同位置给电机不同的速度的。对着型号资料看是8421编码器,10条线代表2*100、1*100、8*10、4*10、2*10、1*10、8*1、4*1、2*1、1*1,对应接PLC端子是I10.1、I10.0、I11.7、I11.6、I11.5、I11.4、I11.3、I11.2、I11.1、I11.0。程序我还没看懂,西门子S5。
程序:
     :L   IW  10
    :L   KH 03FF
    :AW
    :T   FW  62
    :JU  FB  22
Name :BCD-DUAL
BCD  :    FW  62
OUT  :    FW  60
    :L   FW  60
    :SRW      1
    :T   FW  60
    :A(
    :A(                            01
    :L   FW  68                    02
    :<F                            02
    :)                             02
    :O(                            01
    :L   KH 0008                   02
    :+F                            02
    :L   FW  60                    02
    :<F                            02
    :)                             02
    :)                             01
    :AN  F   27.3
    :=   F   26.6
    :BEC

FB22                                                                                       Segment  1
Name :BCD-DUAL
Decl :BCD       I/Q/D/B/T/C: I  BI/BY/W/D: W
Decl :OUT       I/Q/D/B/T/C: Q  BI/BY/W/D: W

    :L   =BCD
    :L   KH 0FFF
    :AW
    :T   FW  50
    :L   KH 0F00
    :AW
    :SRW      6
    :T   FW  52
    :SLW      3
    :T   FW  54
    :SLW      1
    :L   FW  54
    :+F
    :L   FW  52
    :+F
    :T   FW  54
    :L   FW  50
    :L   KH 00F0
    :AW
    :SRW      3
    :T   FW  52
    :SLW      2
    :L   FW  52
    :+F
    :T   FW  52
    :L   FW  50
    :L   KH 000F
    :AW
    :L   FW  54
    :+F
    :L   FW  52
    :+F
    :T   =OUT
    :B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