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电跳E.LU.1

楼主(2015-10-25):
理想SK2000变频器上电跳e.lu.1欠压报警  什么问题

楼主:
送修4台都是模块一相短路坏掉,换上新模块后就跳欠压报警4台都这样

网友A:
主回路电压太低(220V系列低于200V,380V系列低于400V),整流桥某一路损坏或可控硅三路中有工作不正常的都有可能导致欠压故障的出现,其次主回路接触器损坏,导致直流母线电压损耗在充电电阻上面有可能导致欠压.还有就是电压检测电路发生故障而出现欠压问题。

网友B:
你是不是模块坏了就直接换了模块,其他电路没有检查过,就连上新模块前的驱动检测环节都省略掉了,若真是这样,还需再看看书,现在上电就报欠压,你需看看母线检测值和实际值相差多少,从而再判断故障来源

网友C:
看看直流母线电压正常吗?充电回路是否正常?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模块拆了  直接给PN上500V直流电还是上电报欠压,知己母线和检测电压都是正常的??还会报警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直接给PN上直流电的  检测和实际电压正常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模块拆了  直接给PN上500V直流电还是上电报欠压,实际母线电压和检测电压都是正常的?有四台这样的机器都是这样,不知道哪里问题,原来都是模块W相短路

网友C:
回复 楼主:
面板上能查看母线电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