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为什么线圈Q0.1不能得电???

楼主(2015-10-25):
(无正文)

网友A:
【方案】
偷拍泛滥不止,我们该如何安全有效查找摄像头?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因为此时RLO值为0,因此RLO & BR的结果为0,所以Q0.1不能被接通。
将BR位改为常开触点的话,Q0.1会被接通。

【方案】
维萨拉|超越露点值:如何在工艺流程中确保高质量的干燥压缩空气

网友C:
br已经等于1了。
【方案】
台达制造营运管理解决方案 助力山叶电装数字转型

网友D:
是不是后面还有Q0.1啊?
【方案】
变频器应用技术三题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但是br已经得电了啊。。。。(只有当RLO=1,BR-||-时通,其余RLO与BR-||-、BR-|\|-都不通)

网友E:
引用 楼主:
但是br已经得电了啊。。。。(只有当RLO=1,BR-||-时通,其余RLO与BR-||-、BR-|\|-都不通)
能流的进行仰赖RLO的结果,当RLO的值不为1,能流无法通过。
【方案】
维萨拉Optimus DGA 分析仪 OPT100 可防止太阳耀斑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