速度计算

楼主(2015-10-25):
各位好:
  请问一个问题,现使用fx3u直线运动控制,丝杆螺距为5mm,行程800mm,分辨率为10000,现要求速度为5500mm/min,脉冲当量要求为1um。

我的计算如下:

固有脉冲当量=5/10000=0.5um.
若要脉冲当量为1um,则电子齿轮cmx/cdx=10000/5000.
输出频率=速度/(脉冲当量*60)=5500/(1*60)=91.66Hz

那么问题来了,当使用drvi指令时,输出频率范围是10-1000000Hz.
也就是说91.66Hz是小数,所以不在输出频率范围内。
请问怎么才可以保证脉冲当量为1,且速度达到5500mm/min的要求。

网友A:
不等式方程表情,现实世界说明在两个相互矛盾的事物发生碰撞总有个得让步(改变)

网友B:
mm/min要先换算成um/s呀,91666.66666666667um/s,然后再除以电子齿轮比2结果约等于46 KHZ,我也刚学 仅供参考

网友C:
输出频率=速度/(脉冲当量*60)=5500/(1*60)=91.66Hz

这个算式中一个是5500mm,而一个是1um,相差了1000倍,所以结果应该是91.667*1000=91667

网友D:
楼上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