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0-26):
一租用我单位生产车间客户,独立计量。表型DTS6341.5-[6A]互感器150/5三相电流比较平衡,平均在215A.220A.225A 24小时运行不间断。一天能用多少度电 电费,每度0.89元

网友A:
是怀疑计量数字 还是核对计量数字?
可按一小时、24小时等抄表看看。

网友B:
互感器有点小。

楼主:
回复 网友A:
在线吗--就是想问一下24小时能用多少度电。

网友C:
I=P/(1.732*U*COSφ),消耗能量(焦耳)=功率(瓦特)*事件(秒);自己算。

网友A:
用电功率通常是变化的,只能大致估算,按常规计算公式就可以了。

网友B:
2800度左右。

网友D:
套用公式算出来是2800

网友E:
互感器小了,你电流都200多了。。换个300/5或者400/5的吧。。这样计量也准确点。。

网友F:
2800度是怎么计算出来的?

网友G:
你这个互感器小了
如果是稳定的200-220A就换250/5的现在的计量有误差
这个每天用电大概在3700KWH(不考虑功率因数)
电费就自己乘吧!

网友H:
三相电流平均220A,也就是110KW的总功率,每个小时1KW就是1度电,24*110=2640度。

网友I:
应该是3400多度

网友J:
有功功率P=1.732UIcosΦ
=1.732*380*220(平均电流)*0.9
=130千瓦
=130*24
=3120度=2776元

=1.732*380*150*0.9
=88.85千瓦
=88.85*24
=2132度=1897元

如按以上计算每天少了2776-1897=879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