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菜鸟问题

楼主(2015-10-26):
才接触西门子的PLC发现一个问题,我的一台cpu226cn联机通讯,端口1地址3,速率187.5.端口0在plc停止状态下也是地址3,速率187.5.plc打到运行状态竟然侦测不到端口0了,而1号端口正常。模模糊糊觉得好像是程序当中把端口0的通讯格式强制改变了,但是为什么侦测不到呢,哪位老师给详细解释解释。

网友A:
当端口作为ModbusRTU通讯或者自由口通讯方式时,只有在停止时端口才作为编程口使用。

就像你家出租房屋一样,不借了才是你的房子。

网友B:
通讯端口改变,通讯连接不上,怎么能检测得到端口?
要检测到端口,必须建立在通讯正常连接的基础上。

网友C:
你重新下载个程序下去看看就知道了,应该是你的端口不是PPI协议吧!

网友D:
如果改为自由口通讯,在stop状态下才可以联上。

楼主:
谢谢各位前辈,我初学,再详细点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当端口作为ModbusRTU通讯或者自由口通讯方式时,只有在停止时端口才作为编程口使用。

就像你家出租房屋一样,不借了才是你的房子。

赞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