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电阻怎么接线

楼主(2015-10-26):
怎么有四个接线柱,怎么接线????

网友A:
两根恒流输出两根电压检测是不是啊

网友B:
双热电阻吧,里面两个相同的热电阻

网友C:
楼上的说的很好!赞一个!

网友D:
引用 网友E:

网友F:
学习了,以前没注意!

网友G:
这个……还真不知道啊?!学习了!

网友H:
4根线,个人认为是双热电阻了

网友I:
这个以前还真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