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0-26):
4楼回答正确

网友A:
打开新建空白编辑画面试下能不能设置?

网友B:
你这个是不是三菱PLC啊

网友C:
你把程序发上来给我们看看行不行呀。。。。

网友D:
你这是不是在监控状态保存的?
点右上角MAIN那部分的关闭按钮,关掉梯形图部分,然后再到左边双击MIAN打开试下看看。

网友E:
再到设备上传程序看看。

网友F:
4楼的答案完全可以解决, 原因是你上次使用监控之后 直接保存退出了 选择 窗口-关闭所有画面 就可以了

网友G:
点击  窗口  关闭所有跟监控有关的画面,在监控状态下是不能更改通讯设置的

网友H:
看4楼、7楼等的解答,是个需记住的经验。

网友I:
退出程序然后再重新打开程序即可恢复通讯设置,记得要保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