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0-26):
求助:有朋友要求帮助:要求安装停电后自动启动发电机装置。用电功率为10KW,现在手里有15KW发电机一台。现要求配备自动转换装置,就是在停电的情况下自动启动发电机。不知道各位老师谁有停电自动启动发电机的的相关技术和图纸?谢谢各位了。

网友A:
双电源自动切换装置你网上查找下很多,选个适合你的型 号

网友B:
用个西门子logo控制器就可以控制了,不过这时logo控制器要用个小蓄电池(可以从发电机电池上面接过来,也可以单独弄一个,logo还可以简单监视下蓄电池电压控制充电器等等一些动作);电源停电或者波动平凡过大-控制器判断-控制器启动发电机-判断在设定启动次数是否能够启动(如果启不动可以报警通知 主人表情)-如果启动了发电机正常工作-检测市电是否来电并且判断稳定不如果稳定就可以切换到市电。如果你要求无间断并网切换那么就说来话长了锁相环这个是关键。不过我也不是工程师只是个搞维修的爱好者根本不专业,说得不对请见谅。

网友C:
柴油机的电柜有没有?有的话主回路用双电源开关,控制回路市电的缺电检测接入到远程柴油机的启动端子。

楼主:
引用 网友C:
柴油机的电柜有没有?有的话主回路用双电源开关,控制回路市电的缺电检测接入到远程柴油机的启动端子。
发电机有控制电源的!

网友D:
找个双电源切换的例子看看!

网友E:
上个ATS就搞定了!

网友F:
在市电侧接个继电器,用它的常闭点给发电机启动信号!当然了这个电源要电屏中储存的电就好了!

楼主:
感谢各位同学的支持!在此谢谢各位了!你们辛苦了!

网友G:
自动发电有个过程,还要进行市电切换,与双电源切换不是一样的过程,发电机要达到额定频率和额定电压才能输出,过程要有一定的时间

网友H:
没了解过。
想来,首先发电机需有自起动功能,然后需切断市电回路、才能接入自发电,等;也就是需确保安全。
可参照已有回复的思路。

楼主:
引用 网友H:
没了解过。
想来,首先发电机需有自起动功能,然后需切断市电回路、才能接入自发电,等;也就是需确保安全。
可参照已有回复的思路。
谢谢各位同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