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0-26):
这是通讯设置

但是它这个数据怎么交换的我就是看不懂,求大神指点下

网友A:
谢谢楼主,分享。最近我准备想学习学习三菱的PLC但是感觉比西门子难学多了老是学不会。

网友B:
最好是有设备能对应着看 有时候讲不清楚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是通讯设置

但是它这个数据怎么交换的我就是看不懂,求大神指点下

以ADPRW  H5 H17  D10 D12 D100来说明一下:
H5:要读写的从站站号
H17:功能码17,批量写入/读取
D10:写入的数据首地址,这里是十进制90,就是16进制5A。
D11:读取的数据首地址,这里是十进制150,就是16进制的96.
D12:写入的点数,这里写入数量为27个字,从地址90开始,一直写到126.
D13:读取的点数,这里是读取数量为31,从地址150开始,一直读取到180.

D100:读写区域使用的地址区域。D100~D126为写入的数据,你要写出去的数据自己MOV指令到这个区域。
     D127~D157为读取回来的数据。

非常简单~

另外上面有几个把问题贴当教程的同志们,这样混积分是无法得到水平进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