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0-26):
一台切纸机一年前安装时很精准,现在发现东元伺服加快速度运行,出现输送纸张尺寸不准情况。这是伺服电机的问题吗?

网友A:
你的意思是伺服速度加快了?伺服是速度模式么?是模拟控制还是脉冲、数字控制?电机一般不会导致速度加快吧,当然只是我自己没有见过哦。

网友B:
先恢复原来速度 如果原来速度精度很好,就是在高速情况下机械不匹配导致

网友C:
定位不准与电有关的主要原因包括:
1、要求起动初速度过高,超过电机极限起动频率,或者加速度太大,造成“丢步;
2、电机马达的功率达不到系统的要求;
3、动器工作过程遭受千扰;
4、控制系统的控制器产生误动作;
5、换向时丢脉冲,单向运行定位准确,换向后定位出现偏差,并虽换向次数的增加其偏差积就越明显;
6、软件存在设计缺陷;
7、使用同步带的场合,软件补偿太多或太少。
其它查找机械原因也能引起

网友D:
你加快伺服的速度 意謂整個系統的慣量變大 超過伺服的所能提供運轉慣量 另外控制器的運算速度也須提升

网友E:
一年前没问题,一年后想提高设备的产量就提速?问题就出来了?
那么请恢复到原设备的正常状态的速度,如果设备还能正常运行,那么就是设备设计制造的时候,规定死了最高的产量。
如果仍然想提高设备的产量,请上传设备的图片说明设备的运行原理,网友们会讨论出设备的技术改造方案给你。

网友F:
1)检查一下 机械部分是否有相对滑动

2) 看看张力控制是不是没有调好,不同速度下跟张力控制有比较大的关系

3)伺服电机的编码器线是否受到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