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0-26):
图中各个上升沿有何用处?是否多余?我怎么感觉多余呢!上升沿具体什么情况下使用?

网友A:
这个说得很仔细啊

网友B:
仔细想想会明白的
长通和一个瞬间

网友C:
上升沿是否多余, 主要看上升沿前方接入的是什么,后方接通的又是什么?  是按钮? 还是报警?

1.计数前用P,当然不是多余的啊。触点接通一次,计数一次。
2.NET15中,C0接通瞬间,输出动作自保持;M0.6动作,输出断开。
如果这里不用上升沿呢,上一段中。M0.6接在了计数器复位上,M0.6动作,计数器复位,同时这一段的输出是否能够断开呢?我感觉是不一定。如果M0.6动作时间超过扫描时间,会断开;如果小于扫描时间还是有无法断开的可能。
我认为:这里使用上升沿是安全的。
3.下图中,如果I0.1代表操作模式,I0.3我不清楚是代表怎样输入点的情况下,这个上升沿还是不能确定是否可以省略。
这个SHL指令用不用上升沿,楼主还不清楚吗?
4.同样下面两个是相同的。单从这一段来看,M0.0如果是瞬间接通可以省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