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0-26):
前几天收到一个西门子PLC电源模组客户说没电。
东西拿到手后赶紧打开壳子测量,没有发现大的部分有问题,串灯泡上电发现DC5V没有电;DC5V是个正交式BUCK降压电路,但是我测得供给BUCK的主电源有24v左右说明5V DC/DC没有工作,查电路分析发现这个转换部分由凌特的LTC1929CG控制。
发现这个芯片供电电压也基本正常,电压、电流反馈环路也没有测量出异常。后发现他的第一脚电压很低就1V不到,我挨着线路查过去发现这个脚和一个二极管的正极相连但是二极管的负极有好几伏的电压这时我再用电阻档测得IC第一脚对地只有几百欧姆的电阻,去掉二极管再测量也是差不多我怀疑是不是旁边对地的一个小电容坏掉了。拆掉在测量也是一个样,后来我拆下LTC1929CG测出来的阻值就基本上无穷大了,这就很符合逻辑。这时我怀疑这个LTC1929CG芯片坏了,但是手里没有这款芯片,赶快叫人去旁边的赛格去看看居然还有人有现货,哈哈哈哈表情。买回来要了好几十块表情。换上去通电测试各路电压正常;然后发货给客户,客户收到后用到现在没有发现任何问题。这块板子我没有用水洗哈表情自身本来就干净。

网友A:
很好有图

网友B:
技术贴,要顶!

网友C:
不错了,几十块钱的芯片成本,再加上技术,至少值几百上千块钱了。
这个是S7-300的电源模块吗?

网友D:
我也有一块,那年没修上直接买一块给用户,用户对我刮目相看。。。

网友E:
收了多少钱?电源模块贵不贵?

楼主:
回复 网友D:

网友F:
楼主是技术控啊

楼主:
回复 网友E:
你把头像换回去我就告诉你

网友G:
看来到使用环境不错,要不就是刚装上没多少时间。楼主高手。

网友H:
回复 网友C:
是S7-400的好不?

网友I:
楼主太厉害了,请教个问题,一般而言IC对地的正常阻值在什么范围呢

网友J:
这玩意价格不菲啊

楼主:
回复 网友I:
一般端口对两条电源线是一个二极管特性压降范围0.4-1.0之间最多,不过不是什么IC都有这个特性。比如场效应管高阻抗低噪声运放等等等等。要看看数据手册看看里面的结构还有就是有好的IC对比一下,有VI在线测试仪最好。这样有时候用万用表二极管测试不出来的可以在VI测试仪显示在示波器上的特性曲线根据经验判断一些端口是否正常。其实我只是个爱好者没有学什么专业,在这里我其实都是在班门弄斧我还是有自知之明的。只是最近事情不多坐着无聊随便发发。

网友K:
有什么问题也可以向楼主请教?

网友I:
引用 楼主:
一般端口对两条电源线是一个二极管特性压降范围0.4-1.0之间最多,不过不是什么IC都有这个特性。比如场效应管高阻抗低噪声运放等等等等。要看看数据手册看看里面的结构还有就是有好的IC对比一下,有VI在线测试仪最好。这样有时候用万用表二极管测试不出来的可以在VI测试仪显示在示波器上的特性曲线根据经验判断一些端口是否正常。其实我只是个爱好者没有学什么专业,在这里我其实都是在班门弄斧我还是有自知之明的。只是最近事情不多坐着无聊随便发发。
谢谢,受教了

网友L:
不错,楼主又可以小赚一笔了,

网友M:
楼主的技术确实很高

网友N:
楼主有赚了一笔。

网友O:
lt开头芯片 没一个便宜的。 美国凌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