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0-26):
现在我手里只有s7-1200plc一个,笔记本一个。这个笔记本是安装了V13组态软件的。
程序和界面都是该笔记本做的。既然没有hmi,能不能用该笔记本作为HMI使用。如果能使用,
怎么使用?请高手们,帮我!谢谢

网友A:
只用用HMI软件模拟啊。

网友B:
当然可以撒,这个就属于组态撒。““这个笔记本是安装了V13组态软件的。程序和界面都是该笔记本做的。””你都会做程序和界面了啊。

网友C:
没问题,完全可以。

网友D:
可以,在线模拟

网友E:
今天在现场看到一个电气柜(忘了拍照)。乖乖那么大的触摸屏感觉有19-21寸吧。在仔细一看不对啊,人才啊把一个显示器直接给安装在柜门上。

网友F:
可以
就是有点奢侈!

网友G:
可以使用笔记本电脑安装组态软件,把屏幕当触摸屏来使用。
但是实际上在真实的工程之中,没有人会这样制作工程设备的。

网友H:
回复 网友E:
您是不是看错了。我知道很多数控系统都是拿工业液晶电视做显示用的。就是显示器放前面,有的觉得17寸的不够霸气,就买了19寸的

网友I:
可以的,现场测试一般都用笔记本暂时性代替的

网友J:
HMI的在线模拟不是都有时间限制吗?
HMI之所以能够跟PLC通讯是因为HMI里已经做好了跟特定PLC通讯的驱动,在HMI编程时选择PLC型号,就是要选择不同的驱动吧。所以我觉得要实现笔记本代替HMI,首先要知道通讯协议,根据协议来编写驱动程序。

网友K:
组态软件完全可以!!用法和HIM差不多,设置下就好了,不过我当时用的MCGS组态和PLC通讯上时,PC里的PLC编程软件和PLC就无法通讯了,只能在线一个!!

网友L:
引用 网友E:
今天在现场看到一个电气柜(忘了拍照)。乖乖那么大的触摸屏感觉有19-21寸吧。在仔细一看不对啊,人才啊把一个显示器直接给安装在柜门上。
研华有带触摸功能的显示屏表情,我们工厂很多设备都用19寸的研华触摸屏。

网友E:
回复 网友L:
我可以确定就是个显示器而已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414375

网友M:
当然可以用笔记本代替HMI来用,关键就是个组态通讯的问题

网友N:
可以用电脑作离线模拟 。

网友O:
当然可以用,但没有谁真去这么做工程吧,笔记本用来调试程序一点问题也没有,但现场的环境,估计笔记本用不了多长时间!

网友P:
按理说应该可以~!

网友Q:
可以啊,曾见过把普通台式机塞到控制柜里,显示器装到门板上,不过建议笔记本或显示器当人机,最好买个USB驱动触摸屏贴到液晶屏上,方便触摸操作

网友R:
引用 网友E:
今天在现场看到一个电气柜(忘了拍照)。乖乖那么大的触摸屏感觉有19-21寸吧。在仔细一看不对啊,人才啊把一个显示器直接给安装在柜门上。
不会看到我公司生产的设备吧表情我也有吧显示器安装在柜门上,监视用的

网友S:
都是牛人膜拜

网友T:
长见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