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0-26):
请问各位高手,三菱PLC编程器,编程时需要先组态吗?

网友A:
组态是怎么定义的?

网友B:
你组态做什么?是用组态图形来操作控制吗?

网友C:
是指硬件组态吧,三菱没有这个玩意,直接选择PLC型号.

网友D:
连自己用的是三菱那一款都懒的讲,那只好懒的回复了;

网友E:
三菱的不用的 直接选型号就好!

网友F:
除了FX系列不用之外,其他系列还是要的。

网友G:
你要用上位机就会涉及到组态
没有上位机就没有组态了

网友H:
FX系列一体机无需硬件组态,Q系列模块机需要硬件组态。

网友I:
Q的可以在软件中设置地址这些,现在新的FX5U的可以在软件中通过图形设置各个模块

网友J:
Q系列是要组态的,远程模块还需要定义地址才能用!

网友K:
从回复看,需明确是哪个系列的PLC;9楼给出了操作方法。

网友L:
Q系列模块机需要硬件组态吧!FX系列貌似不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