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0-26):
各位大神,能给解释一下二者的区别吗,他们的额定电流是怎么规定的,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学习了!

楼主:
那请问他的电流是按两个来算吗

网友C:
双向可控硅适用于交流电路正负半波轮流导通的变流器件;在交流回路使用的电子开关;而反并联可控硅既可以用在交流电路里,做双向可控硅使用,也可以用在整流电路里做双向的整流-逆变器使用。反并联的可控硅需要两个管子分别触发,而双向可控硅只用一个触发信号即可。

楼主:
回复 网友C:
麻烦问一下,我有一,是用双向的还是反并联的
加热炉功率在360kw应该配多大的可控硅啊

网友C:
回复 楼主:
这个问题可以如下考虑:

不按照功率选元件,按电流选。这里涉及供电电压是多少?受限于现场供电电源的约束。所以,先确定现场能提供的供电电源电压。比如是低压电源3AC380V?还是...?还是中压电源?电压确认后,再根据功率计算电流,硅元件的选型电流是实际使用电流的2-3倍即可。如果能用双向硅满足最好,不行再选则反并联硅做备选方案。

网友D:
双向可控硅和并联单向相比要降级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问题可以如下考虑:

不按照功率选元件,按电流选。这里涉及供电电压是多少?受限于现场供电电源的约束。所以,先确定现场能提供的供电电源电压。比如是低压电源3AC380V?还是...?还是中压电源?电压确认后,再根据功率计算电流,硅元件的选型电流是实际使用电流的2-3倍即可。如果能用双向硅满足最好,不行再选则反并联硅做备选方案。
我的电源是380的

网友E:
觉得4楼说的有理。

想来,适应的情况下,双向可控硅用起来要方便些。

网友C:
回复 楼主:
如果电网是3AC380V的,那电流很大,所以是否搞成两路为好呢?当然,如果元件容量允许,做成一个也行。1000A的使用电流不小喔。

看了一下,智能的双向可控硅,有1000A以上的型号。还是没问题的。

网友F:
双向的成本高。要不早取代反并联的方式了。
还得看控制器是否匹配。

楼主:
现在我咨询了一些卖家,说是用kp800a反并联的安装形式,请问能满足要求吗,我只分一路,它的电流应该在540a对吗

网友G:
回复 网友C:
我们也是先按电流,再选电压

楼主:
那请问大家,电加热是纯电阻电路,他 的电路是安1.5倍来算吗,用单向可控反并联的话,我应该选用多大的可控硅呢

网友C:
双向可控硅有智能型的。也就是说,只要加0-10V标准信号就可调功或过零触发。没有外部触发电路,接主电路的输入和输出,加标准控制信号即可。所有的东西都在集成模块内部做好了。贵点但省事且可靠。系统整体结构简练。

我喜欢集成度高的。

楼主:
各位大神请问,两个反并联的单相可控硅只接两个门极吗,如下

楼主(2015-12-19):
终于在网络的帮助下,我自己做出了这个控制http://m.gkong.com/bbs/417233.ash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