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0-26):
各位好,我使用与西门子指令兼容的PLC(类似的PLC很多)通过MODBUS RTU读取配电室的电能仪表(安科瑞的)数据。电压电流等字比较顺利的读取了。但是读取电能(双字)的时候发现读到的数据无法与面板上的对应。
仪表说明书上说低16bit字的要乘以10000(十进制)与高16bit字相加。但即使这样也无法与之相对应。
谁有类似的经验给介绍一下?谢谢。

网友A:
电压和电流都读到了还读电能干啥子哦。把你的说明书还有故障等发电照片过来。

网友B:
会不会是这个PLC地址反了,你用高16bit字的要乘以10000(十进制)与低16bit字相加试试

网友C:
注意数据的高低位,16BIT一个字,仪表双字表示一个工程量,楼主要考查PLC的每个字节,高低位是否是相反的

网友C:
回复 网友A:
头像很帅很经典

网友D:
试试是不是反的 高低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压和电流都读到了还读电能干啥子哦。把你的说明书还有故障等发电照片过来。
电能表自己计算的电能更准确,也不占用处理器时间。节约资源干更复杂的运算。
当时没有截图,下次再联机截图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注意数据的高低位,16BIT一个字,仪表双字表示一个工程量,楼主要考查PLC的每个字节,高低位是否是相反的
是按字读取的,自己将读到的数据按说明书的要求转换,与在电能表面板上读取的不同。
下次截图给你们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