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阻性负载电流

楼主(2015-10-26):
三相加热设备1KW电流是多少安电压380V单相220V1KW电流是多少安两相电压38oV1KW是多少A谢々

网友A:
这个?纯电阻负载?欧姆定律呗。

网友B:
楼主一串的问题其实就是一个,用公式算呗,纯阻性的。

网友C:
三相380V电源1KW约为2A,单相220V电源1KW约为4A。

网友D:
380V的要看是星形还是三角形接法的,220V的4.5A

网友E:
“三相加热设备1KW电流是多少安电压380V单相220V1KW电流是多少安两相电压38oV1KW是多少A谢”三相380V那就是:电流(均方根值/A)=功率(W)/((3^0.5)*电压(均方根值/V))。220V单相:电流(均方根值/A)=功率(W)/电压(均方根值/V)。两相380你说的是不是三相380抽两根?这样的话它们算是单相380.个人理解不对勿喷

网友F:
电阻性负载I=W/U

网友G:
上网搜一下,有口诀的。

网友H:
断句不知是不是这样的:
三相加热设备,1KW电流是多少安;电压380V、单相220V,1KW电流是多少安;两相电压38oV,1KW是多少A谢々!

可按5楼说的,试试看吧。

网友I:
按公式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