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0-26):
现手头有一块台达DOP-AS57BSTD旧屏,用USB数据线连接触摸屏与电脑,执行上载配方数据和画面,弹出界面USBCANNOTCONNECT,意为usb接口不能连接。不知是何原因?
在这之前我用过一台新的同样的屏,用同样的线,同样的电脑,执行上载,能够正常上载,请教老师。

网友A:
如果同型号的可以下载,说明你USB驱动及线是好的;那么只能说明你这台DOP-A57的USB通讯口坏了;
好在这一款还支持COM口的下载;

楼主:
这个问题我似乎找到点原因了,我换了台台式电脑XP系统,就可以上下载了,而笔记本是WINDOW7,这两台电脑的区别能不能导致这个故障现象?两块触摸屏一块是新的,还有一块是旧的(淘来的),新的在window7上可以上载下载,而旧的却不行,难道屏也升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