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交流

楼主(2015-10-26):
在三菱plc与三菱变频器通讯时,变频器回复给plc是四位数据,怎样才能把那四位数据提出来或显示在触摸屏上

网友A:
触摸屏显示的话就非常简单了,直接设置一下就可以了。

4位数据是什么意思?4个位数据?BCD码?整型?你说说清楚不是节约自己的时间么。

楼主:
说明书上说的四位数据寄存器里面就是变频器回复给plc的频率或是电压,就是不知道怎么取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