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0-26):
如01ABC,02CDE,DE234是excel表格中的数据,利用台达人机配方将数据导入plc中的寄存器,如何使plc自动将字符串的每个字母或数字依次转换为十六进制?

网友A:
用HEX指令转换。

楼主:
回复 网友A:
字符串也可以吗

网友A:
凡是属于ASCI的字符,比如:30(0),38(8),41(A)等,都可以用。

网友B:
查DVP操作手册,有一条将英文字母变ASCII码的指令(但好像需8个字母);还有不有其他适合的指令,未查。
但不知楼主所示的字符,是十六进制数 还是其他(我不懂配方)。

楼主:
回复 网友B:
就是这样一个字符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