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0-26):
DP线的通断,会影响到现场站之间和现场站与中控的连接,是系统能正常工作的基础。判断DP线是否正常的方法,我自己的一般会用下面的方法:
1.把DP线两端的DP头的终端电阻都打到ON上,在其中一段用万用表量DP头3号引脚和8号引脚之间的电阻,正常测量值是110欧姆左右;
2.把测量端的终端电阻打到OFF上,远端的不动,这时的正常测量值是220欧姆左右;
3.把远端的终端电阻打到OFF上,测量端的终端电阻打到ON上,这时正常的测量值也应该是220欧姆左右;
4.把两端的终端电阻都打到OFF上,这时应该是开路,量不出电阻。
假如总线上有不止一个DP头,可以只测量两端,中间的DP头的终端电阻,始终处在OFF上就可以了。不通的话,可以分段测量。但是最好把DP头的出线拆掉来测量,排除干扰因素。
个人遇到的DP故障,原因目前发现两个:1、通讯电缆质量差,抗干扰能力差(前提接地,布线很合理的情况),也有遇到过第一次买的通讯电缆不够,又使用其他种类的电缆情况,混用;2、DP接头没有做好接地,就是电缆接头处的屏蔽线和DP头内的金属片接触不好,再者就是DP头损坏。

网友A:
学习了,我们的DP线经常要拿来拿去一不小心里面就断掉了。以后就按照楼主的说法测试。

网友B:
学习了,楼主总结到位!

网友C:
收藏了,会有用的价值的时候的

网友D:
如果有示意图就好了,能让不了解DP总线的也看个大概(比如我)。

网友E(2016-04-04):
楼主介绍的很全哦

网友F:
楼主的方法不错,配料车上DP电缆跟随小车来回走动,出现过电缆短线的情况

网友G:
因为每个DP头的终端电阻值为220欧,两端都打到ON,相当于并联,所以是110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