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0-26):
如题,设备是发往美国的,现在编写的台达触摸屏程序要求有中文和英文界面,现在我做的每个元件都是有两种语言的,但是系统默认的都是中文的,我需要每次开机之后选择英文那个按钮才可以是英文的,而且一断电再重新上电,又是默认中文的了,在此询问一下大师们:我要怎么设置才能让触摸屏默认显示英文呢?

网友A:
没用过台达的,你看看有没有这个功能,就是类似plc上电的第一次循环那种,在里面调用下英文按钮。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谢谢,我尝试一下吧

网友B:
呵呵;开机画面就做个中英文的二个按键,每次都按了才进入对应的画面就行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呵呵,客户嫌麻烦,就像开机默认是英文画面

网友B:
那就直接开机设定进入对应的英文页面就行了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