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调速器

楼主(2015-10-27):
各位师傅图中的是电容吗?起什么作用?

网友A:
是压敏电阻

压敏电阻有什么用?压敏电阻的最大特点是当加在它上面的电压低于它的阀值"UN"时,流过它的电流极小,相当于一只关死的阀门,当电压超过UN时,它的阻值变小,这样就使得流过它的电流激增而对其他电路的影响变化不大从而减小过电压对后续敏感电路的影响。利用这一功能,可以抑制电路中经常出现的异常过电压,保护电路免受过电压的损害。

网友B:
那个电容是什么不知道,下面那个表是见到过的 ,很久之前的电磁调速电机,用这个表来做调速作用和根据电机后面的一个东西(没拆过不知道是什么)反馈来看速度

网友C:
电阻好像是防止输入涌浪电压什么的,具体也记不清除了。

网友D:
不是电容,是一楼说的压敏电阻,起过压保护作用的!

网友E:
一楼说明白了,我就不啰嗦了。

网友F:
这种调速表以前修过好几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压敏电阻

压敏电阻有什么用?压敏电阻的最大特点是当加在它上面的电压低于它的阀值"UN"时,流过它的电流极小,相当于一只关死的阀门,当电压超过UN时,它的阻值变小,这样就使得流过它的电流激增而对其他电路的影响变化不大从而减小过电压对后续敏感电路的影响。利用这一功能,可以抑制电路中经常出现的异常过电压,保护电路免受过电压的损害。
谢谢你的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种调速表以前修过好几个。。。
一般都是那里坏了,还有那个电阻坏了会不会影响调速

网友G:
楼主换个新的得了插出损坏的原件在买回来换上的工买个新的也就够了

网友F:
回复 楼主:
有什么故障现像??

网友H:
压敏电阻,起保护作用;

网友C:
回复 楼主:
不会的。

网友I:
回复 楼主:
换掉调速电位器。

网友J: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种调速表以前修过好几个。。。
一般都是那里坏了,还有那个电阻坏了会不会影响调速
老款的滑差电磁调速器,估计服役已经有5年以上了吧,现在的变频器调速成本已经和它差不多了,淘汰上变频调速吧。

网友K:
“压敏电阻"是一种具有非线性伏安特性的电阻器件,主要用于在电路承受过压时进行电压钳位,吸收多余的电流以保护敏感器件。英文名称叫“Voltage Dependent Resistor”简写为“VDR”, 或者叫做“Varistor"。压敏电阻器的电阻体材料是半导体,所以它是半导体电阻器的一个品种。现在大量使用的"氧化锌"(ZnO)压敏电阻器,它的主体材料有二价元素锌(Zn)和六价元素氧(O)所构成。所以从材料的角度来看,氧化锌压敏电阻器是一种“Ⅱ-Ⅵ族氧化物半导体”。 在中国台湾,压敏电阻器称为"突波吸收器",有时也称为“电冲击(浪涌)抑制器(吸收器)”。
压敏电阻是一种限压型保护器件。利用压敏电阻的非线性特性,当过电压出现在压敏电阻的两极间,压敏电阻可以将电压钳位到一个相对固定的电压值,从而实现对后级电路的保护。压敏电阻的主要参数有:压敏电压、通流容量、结电容、响应时间等。
压敏电阻的响应时间为ns级,比气体放电管快,比TVS管稍慢一些,一般情况下用于电子电路的过电压保护其响应速度可以满足要求。压敏电阻的结电容一般在几百到几千Pf的数量级范围,很多情况下不宜直接应用在高频信号线路的保护中,应用在交流电路的保护中时,因为其结电容较大会增加漏电流,在设计防护电路时需要充分考虑。压敏电阻的通流容量较大,但比气体放电管小。压敏电阻器简称VDR,是一种对电压敏感的非线性过电压保护半导体元件。

网友L:
压敏电阻,起保护作用

网友M:
这个坏了,直接换个新的好了,不贵的。

网友N:
如果说明书中附有电路图,可以看看原理;
如果能够确定是控制器坏,可以先换新的。

网友O:
JD1A 老式的滑差电机调速器,以前没有变频器的时候这种调速器调速用的很多,跟一个带有测速发电机的滑差电机配合用,测速电动机转速负反馈,调整可控硅输出电压,控制滑差离合器的激磁线圈的电流,所以可以恒转矩无级调速。里面就一块线路板,好像就几十块百来块的样子,便宜。这种调速器一般都是可控硅击穿的居多,比较容易修。那个像电容的元器件是压敏电阻,防止浪涌电压的,一般不怎么坏。

楼主:
引用 网友O:
JD1A 老式的滑差电机调速器,以前没有变频器的时候这种调速器调速用的很多,跟一个带有测速发电机的滑差电机配合用,测速电动机转速负反馈,调整可控硅输出电压,控制滑差离合器的激磁线圈的电流,所以可以恒转矩无级调速。里面就一块线路板,好像就几十块百来块的样子,便宜。这种调速器一般都是可控硅击穿的居多,比较容易修。那个像电容的元器件是压敏电阻,防止浪涌电压的,一般不怎么坏。
谢谢解答!

网友P:
没有压敏电阻可以临时使用!

网友Q:
确实,图中的“电容”是压敏电阻,这玩意儿有寿命问题,不如阻容吸收。不过,现在用的人很多。反正我不用压敏电阻作吸收元件。当然了,对于这样的小容量的可控硅调压电路而言。

网友R:
压敏电阻,过压保护的

网友S:
16楼主说得很详细啊。

网友T:
这种电磁调速电机在变频普及后就不多见了。

网友U:
我们单位还在用

网友V:
压敏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有什么故障现像??
不能调速了

网友W:
470V   3KA是压敏电阻,防止过电压的,上面有一个光能看到105℃的是电容。

网友X: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有什么故障现像??
不能调速了
检查一下可控硅有没有击穿

网友Y:
压敏电阻。
好多年没碰这样的调速器了。
维修电工培训还讲这电路。

网友F:
回复 楼主:
从220V电源查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