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0-27):
如图,楼主买的最常用的DH48J计数器,准备接在一个小设备中使用。
因为之前没用过计数器,所以就测试了下,测试结果如下:
1、计数端子间直接接复位开关,按一次算一次动作,可靠度100%;
2、计数器端子、灯泡、复位开关串联在220V线路中,按一次复位开关算一次动作,可靠度只有50%~60%。就是说,有时候按复位开关计数器在记数,有时候按它就没有动作。我想可能是计数端子间有电阻?

计数器的设置是9999×1。

楼主:
还是我线路接错了???哪位前辈来指点下啊!!!

网友A:
你的第二点不是很明白你为什么要这样测试?

网友B:
楼主,这个计数器接线上面标识得很清楚啊。你要知道你接的是交流电吧,信号只有半周期触发有效,所以你看到的50-60%就是这个样子。你用直流电可能就是0%或者100%了看你正负极怎么接。说的不对请见谅。
看到你这个计数器我就想起了我们帮人修了一个进口UV灯电源,他们工厂自己搞了没搞定。拿来我们就换了个这样的收了2W多。

楼主:
回复 网友B:
半周期,50Hz半周期就是1/50的一半就是0.01s,我按下去持续一会再松手,时间大概有1s,按半周期的说法,应该是够了呀!
楼主,运气不错啊!技术杠杠滴!!

网友B:
有说明书吗发过来看看

网友C:
看说明书应该可以设置下de

楼主:
回复 网友B:
就是没有啊!电子城买的散件,三无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因为我不知道怎么接啊!我理解是应该是这样的,难道我接错了嘛?

楼主:
回复 网友C:
没!有!说!明!书!

网友B:
回复 楼主:
按照正常接法接吧,好用就行了。你是不是把RESET和CP接在一起再串联的灯泡和开关是吗?

网友D:
具体接线如何,可否给出一个图。

网友E:
看准信号,到官网下载说明书

楼主:
回复 网友E:
没看出是哪个牌子的,我自己再琢磨琢磨吧!

网友F:
计数器不是触点动作一动作就计数一次

网友E:
回复 楼主:
这个不是欧姆龙吗?

网友G:
不是欧姆龙的吗 怎么没有说明书

网友D:
接16楼:
楼主图片是不是借用的,图片上有“TIMER”字样;
“计数器端子、灯泡、复位开关串联在220V线路中”一句未看懂,所以问可不可以给出电路图。

网友H:
计数端子间不是有电阻,而是有电容。它是低(或者高)电平有效,也就是你的所谓“复位开关(应该是按钮)”按下一次,就会产生一个低(或者高)电平给信号(计数)输入端子,触发里面的计数电路。

它本来是自带电源的,你却硬给它提供一个交流电,它不损坏就算你运气,怎么还会跟你正确计数呢(干扰原因)。

你这个不是计数器,是计数继电器(一组常开/常闭触点)。

楼主:
回复 网友E:
这是在网上找的图,接线图一样,实物在车间。等会我去拍实物图。

楼主:
回复 网友D:
图片是在网上找的,我看接线图是一样的,实物图我一会去车间拍。带接线图一起!

楼主:
回复 网友H:
噢!这样子啊!那我请教一下,我在另外一套线路里面(已经用了大半年了),现在想加计数器在里面,加在哪个位置啊?
我想要的效果是:切刀切一次,记一次数。

楼主:
回复 楼主:
按我的理解,就是直接串在切刀上面的,但实践经验证明这样子,不!可!靠!!!

网友E:
回复 楼主:
停机拔下来看看

网友I:
楼主这个计数器的质量是不是有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E:
接线图和计数器实物图
因为是测试,就拉来拉去的,看着比较乱!

楼主:
回复 楼主:
黑插头是计数器的电源,白插头是小灯泡的电源。

网友E:
回复 楼主:
要我弄个数显的给你,应用告诉我

楼主:
回复 网友E:
真的吗?带说明书的噢!我给使用反馈!嘿嘿!前辈真好!

楼主:
回复 网友I:
前辈看看25楼的接线实物图对不对。

网友H:
引用 楼主:
噢!这样子啊!那我请教一下,我在另外一套线路里面(已经用了大半年了),现在想加计数器在里面,加在哪个位置啊?
我想要的效果是:切刀切一次,记一次数。

KM不是有两组常开辅助触点吗?自锁用了一组,剩下一组并到技术继电器的计数脉冲输入端(1-3脚之间)不就行了吗?

不过由于KM辅助触点是长时间闭合,又不知道你的计数继电器的脉冲是低电平计数还是高电平计数,你可长按计数按钮看是松开按钮计数还是按下就计数,又或者按下松开均计数。前者或者后者就有可能要串联一只电容解决计数重复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