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0-27):
有没有哪位朋友计算过低温下的钢芯铝绞线电阻率或线路压降,在寒冷地区的同行有注意过冬季和夏季的架空线路压降是否有明显区别。

网友A:
理论上阻值会低点,也有参数表可查对啊

网友B:
差别不大的,如果距离超长,倒是必须要考虑,比如像国家电网的供电线路,动不动就几百上千公里。

网友C:
现在还用铝线。

网友D:
这个你要具体去查线材生产厂家出的温度电阻曲线表

网友E:
未留意过这方面资料;
是不是遇到了这方面的现象,具体怎样。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未留意过这方面资料;
是不是遇到了这方面的现象,具体怎样。
是的,我现在这里空载和满载低压侧压降达到了40伏,我想分析一下原因,还有就是计算一下损耗。
计算的时候温度系数搞不定了。全年平均气温1.2°C,想请教一下在低温地区的经验。

网友E:
夏天的情况呢?
线径和负载情况如何,以往年份也如此吗?

楼主:
夏天也是如此,线径现在都没法查到是多大,没任何资料,转让第三手的企业了,我看像95的,负载前段时间统计过,实际总负载3000千瓦,往年任何记录都没留下,我也是才来这里的,他们描述原来还经常烧变压器。

网友E:
看看工作时的电流多大,压降是否在估计的范围;
计算的话,或者暂时不考虑温度系数、或者先给个参考值(我现在不知道如何计算了)。

还有,供电距离有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看工作时的电流多大,压降是否在估计的范围;
计算的话,或者暂时不考虑温度系数、或者先给个参考值(我现在不知道如何计算了)。

还有,供电距离有多少。
电流低压侧6000A,供电距离1.5公里,线径已确认是120mm2

网友E:
供电距离太远,线径不大,压降肯定较大;
电流应当不会是6000A,是实测的吗(比如配电屏上的电流表)。

楼主:
回复 网友E:
是的,实测,低压柜电流表读数。

网友E:
看来,是我的理解有误,我理解成了:
低压侧电流6000A、供电距离1.5公里、线径120mm^2。

那么,高压供电电压是多少,高压变低压 变压器容量多大、有几台,低压供电距离是多少;
变电所低压 电压多少伏(空载时、负载时),负载端电压多少(负载时),等。
120mm^2线,是高压还是低压。

楼主:
回复 网友E:
120线是高压的架空铝绞线,
我这里高压进户没表,看不到高压多少,低压空载430,满载375或370,供电所出口调到接近11千伏,每次开机之后都是通知供电所升压。
现场低压跟配电室基本一样的,线路很短,1600变压器两台,1250一台,500变压器一台。

网友E:
按这里看不出问题,网络搜索了一下,也未找到答案,我提不出意见了。

变压器总容量4950kVA,高压电流约300A,120mm^2铝线压降也不是很大;
可观察压降主要出现在高压线路,还是变压器等部分、各变压器的出线电压是否接近,等。

可进行一些计算作参考。
(我手头没有计算公式,网上查了一下,未见到简便的)

相信你能够找到原因并有收获。

楼主:
回复 网友E:
谢谢,我在从头到尾看电力系统分析这本书了,我上学的时候没学过这本书,现在补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