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0-27):
三菱伺服J2S编码器怪事   今早用一个40A驱动KFS23G1K马达
由于不是一套的  只能改编码器功率了  改了后装上驱动器不报警了,但是轴一动就报20   不该这样的吖。
又拆下重新改    还是一样 。怀疑是编码器问题   又从KFS13拆一个下来,改功 率后装上。问题依旧,
这下彻底的没信心了    以前改重来不会有这样的现象的,
改了后的编码器重新装在KFS13上,也不行了,
难道是焊接时电路板有静电弄坏了吗?
没办法   又从重新拆一个KFS编码器装在KFS23上   这次不改先   用10A驱动下   OK
编程器也没拆下,就直接在电机上面改,这时原点没问题的了   更换功率后    用40A驱动  问题依旧,
这就不好玩了 为了它   我已牺牲了两个KFS13了
没办法  只好用10A先驱动它用着先    待有时间再好好研究它  这个问题

有没有那位大侠知道为什么的???

网友A:
本来伺服驱动系统都是成套配对的,不建议钻牛角尖去换来换去,配来配去的,风险极大,而且这样厂家不保。

网友B:
重点是怎么改的。
楼主能说说不?

网友C:
编码器还能改功率,对这个比较感兴趣,楼主给我们仔细说说如何?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编码器还能改功率,对这个比较感兴趣,楼主给我们仔细说说如何?
我也兴趣

网友E:
楼主很牛X的,编码器我们都是送回厂家修的,还有分功率真不了解?大家都很期待你普及下

网友F:
直接参数改

网友B:
回复 网友F:
更牛,具体说说呗。

楼主:
直接参数改的不是改功率    而是屏蔽编码器报警

网友G:
編碼器只是回饋元件 怎麼可以改功率???!!!
要改編碼器 也只能在同型號來互換 大功率驅動器可以推動較小電機 反之可能報警

楼主:
经过两天努力   已经更改了驱动不报警的方法,

楼主(2016-01-05):
这个问题现在解决了   原因是因为每一个编码器的原点都是不一样的,折下芯片时,从新写入参数同时把其它电机的原点位置写到了这里,所以会报20,重新调整下原点就可以了,但是用参数改原点还没有学会,有时间研究下,到时分享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