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0-27):
见题!HPF1234都遇到过就是6没遇到过!

网友A:
我也没看到啊,不过看样子和1234类型差不多吧。

网友B:
789都见过,不知台达肿么搞的…

之前有帖子求助台达机运行中自动停机不报故障,其实除了台达其它机也会有这种故障发生,只是它们懂得以准确的故障代码反映给使用者……可惜台达却偏偏不懂这个…

楼主:
已经确定是CPU板的问题

楼主:
故障原来是因为电容老化,显示8888,修好开关电源后,上电没有显示故障,就设参数,刚把0200设好,就跳HPF6,
还没法复位,没办法把电断掉,重新上电,把02-00改回1后,准备看看02-01的代码,又跳HPF6了,后来以为改参数就跳的,后来发现上电等一下(约20S) 就会跳故障,看了母线电压等参数都对,没着落,从另一个备件3.7上调了块CPU板装上就好了,准备把EEPROM换掉看看,等明天吧!今天活比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