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0-28):
知道线圈受潮会使导线的绝缘电阻降低,怎么会引起发热直至烧毁呢?

网友A:
这个……说的也太笼统了,到底是什么东西啊,我记得小时候烧水,不就是两根锯条放到水里吗,潮,不也是这个原理吗?发生电解现象了吧

网友B:
应该不是这么脆,线圈不是有绝缘漆

网友C:
总是发热,肯定会造成绝缘不好,进而会产生你所说的问题。

网友D:
受潮会使线圈绝缘降低,漏电流增加。当漏电很大时,就会使绝缘击穿 ,导致线圈短路而过热烧毁,明白了么?

网友E:
要看线圈的绝缘情况和和潮湿程度,

网友F:
如4楼所说,可能引起绝缘薄弱环节击穿。

网友G:
线圈是漆包线没有错,但是漆包线也要接线头进行接驳通电,所以当整个线圈进水的时候,漏电不可避免。
还有除了线圈之外,一般都有机械动作机构,比如硅钢片,两个吸和的铁芯的动作机构,当进污水之后,就会导致动作受阻,铁芯不能吸和。

网友H:
引用 网友D:
受潮会使线圈绝缘降低,漏电流增加。当漏电很大时,就会使绝缘击穿 ,导致线圈短路而过热烧毁,明白了么?
说的明白了啊

网友I:
线圈受潮,绝缘为什么降低呢?我理解就是由于潮湿引起爬电,相当于绝缘降低,这里指的是对地的绝缘降低。有杂质的水是导电的。这个大家都知道。所以道理很简单。

以电机为例,线圈进水了(发大水泡了),不能马上通电,需要烤干燥再用。

网友J:
潮湿绝缘就会降低,发热直至烧毁。

网友K:
最起码,有水就会产生电解质,O(∩_∩)O哈哈~

网友L:
绝缘击穿了呗,然后就。。。。。。

网友M:
潮了肯定会有问题啊

网友N:
受潮了自然绝缘强度降低了。就有可能匝间短路电流增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受潮会使线圈绝缘降低,漏电流增加。当漏电很大时,就会使绝缘击穿 ,导致线圈短路而过热烧毁,明白了么?

这下明白了,说得极有道理!

网友O:
看了大神们的回复,我也懂了一点

网友P:
一般加漏电保护开关就不会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P:
一般加漏电保护开关就不会烧了
楼上说的也很有道理!